ddr3 阻抗问题

楼主(2016-11-18):
    最近做一个fly-by的ddr3,控制器是飞腾的,控制器要求单端45欧,差分75欧,那我地址控制命令信号的话主干做45欧,负载端控制60欧,差分主干做75欧,负载端做100欧控制,这样是否合适,请大侠解惑?

网友:
    可以,这主要是考虑容性负载补偿,因为通常的负载都呈现容性,所以在负载端阻抗都会被拉低,所以把主干段阻抗也降低,以实现阻抗匹配,大概是这个意思!你可以自己再去网上看一下!

网友(2016-12-28):
    没有看到附件呢

网友:
    没见过这样的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