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有用过H.264编解码芯片,推荐下,无操作系统的。

楼主(2016-11-18):
    哪位大神有用过H.264编解码芯片,推荐下ASIC类型,谢谢。
    无操作系统的,720P或1080的30帧。输入输出接口无所谓。单独的编码和解码芯片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没

没有啊

网友:
    不带CPU的没遇到过

网友:
    上海富瀚微电子,海思,Nuvoton, TI, ST... 都有H264 IC,不加载 OS 就是 NON-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