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DDR3 32bit 芯片 的四组Data group 能否随意交换?

楼主(2016-11-19):
      用安霸平台做项目的时候,为了更好的走DDR走线,调整了LPDDR的默认4个Byte的顺序。但找安霸的FAE确认线路的时候,安霸回复说DDR的Byte-0 不可以调整,安霸芯片需要从Byte-0 获取寄存器信息。

      不知道大家在用LPDDR的时候有无遇到过此类问题?

网友A:
LPDDR3协议第57页有这样一句话”The mode register contents are available on the first data beat of DQ[7:0] “说明读取mode register应该是在byte0来完成,所以他们不让你动,然后在DQ calibration的section中说对DQ进行校准时候要通过每个byte的第一个bit接收校准pattern,所以最好每个byte内的第一个bit不要动,其他可以自由交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PDDR3协议第57页有这样一句话”The mode register contents are available on the first data beat of DQ[ ...

原来是这样不允许交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PDDR3协议第57页有这样一句话”The mode register contents are available on the first data beat of DQ[ ...

感谢!

网友:
沃日 还有人做安霸的摄像头

网友:
我在用ddr3的时候,组内是可以互换的,这个我试过了。用的片子是MT41K256M16JT-125。

DDR3当然没问题,但是LPDDR3就不行,

楼主:
经确认,Group0是不能换的,Group1-3之间可以交换,具体可以看LPDDR3协议,今天上午也有找DDR厂商确认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经确认,Group0是不能换的,Group1-3之间可以交换,具体可以看LPDDR3协议,今天上午也有找DDR厂商确认。

    楼主,那DDR3有这个要求没?是不是可以任意换。

网友:
    我记得当时用联芯平台时,是可以互换的。不过那时候用的是LPDDR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那DDR3有这个要求没?是不是可以任意换。

这个可以看一下DDR3的规格书,看是否对Byte0 有要求。也可以看一下DDR3协议,这部分我暂没有去研究。

网友:
    Freescale 的DDR3 swap pin rule也要求不能换每组的第1位、DQS、DQS#和DQM

网友(2016-12-22):
    BYTE TO BYTE 可以  但是各BYTE 第一個BIT 不可換

网友(2017-03-05):
    组内是可以调整的  便于布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