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mentor是否有个.attr文件,用什么软件打开?

楼主(2016-11-21):
    请问:mentor是否有个.attr文件,用什么软件打开?

网友A:
    可以用文本软件打开,例如,UEStudi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文本软件打开,例如,UEStudio

谢谢你的回复。你这个是代码查看,我想要的是图形,一打开就是电路图。

网友:
    .attr文件是属性文件,不是图形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