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壳上金属触点ESD防护的接地方法

楼主(2016-11-21):
大家好,有个问题探讨一下,比如,外壳上有一个金属圈,而且这个圈不需要做电气功能上的连接,那么这个圈要做防静电处理话,是直接接地呢?还是通过一个TVS管接地?简单画了一个示意图。请大家多指导,谢谢!这也是我在面试的时候碰到的一个问题。

网友A:
个人认为:1,工业设备,接TVS。2.消费电子,直接接GN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认为:1,工业设备,接TVS。2.消费电子,直接接GND。

谢谢,兄弟。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:
工业设备要求更高,消费电子对可靠性要求低一些,是不是这样

网友:
如果要解决静电问题,建议机壳地与数字地之间增加1千Pf2KV的高压电容!

网友(2017-01-03):
消费产品 如果板子的IC静电做得没有问题就直接 接地了 如果IC静电能力差 就加 电容或TVS管都行  1NF  2KV的电容也不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