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iwave的谐振仿真分析

楼主(2016-11-21):
对于谐振分析,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自己的理解,那就是谐振腔对于信号的影响。1.比如说是不是我们一般只考虑平面之间的谐振,对于信号层是不考虑的?

2.再者是不是只考虑相邻两个平面的谐振,对于中间还间隔着信号层的两个平面有没有必要去考虑?
3.如果相邻的两个平面发生了谐振,那么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相邻层的信号?还是说只会影响到通过via穿越这个谐振腔的信号?

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,谢谢哈

网友:
1,我们一般只考虑平面的谐振,谐振是平面之间的固有特性,与平面的面积有关,而线的面积太小了。

网友:
2,有必要考虑,可以通过仿真软件得到谐振点。

网友A:
2、需要考虑,可以通过仿真软件进行仿真。3、谐振会影响电源,可能导致电源在谐振频点波动,导致信号质量出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、需要考虑,可以通过仿真软件进行仿真。3、谐振会影响电源,可能导致电源在谐振频点波动,导致信号质量出 ...

好的,有点明白了,谢谢哈

网友:
有用有用,学习一下

网友(2017-04-04):
2.再者是不是只考虑相邻两个平面的谐振,对于中间还间隔着信号层的两个平面有没有必要去考虑?----有必要考虑,从仿真软件可以看出谐振亲情况
3.如果相邻的两个平面发生了谐振,那么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相邻层的信号?还是说只会影响到通过via穿越这个谐振腔的信号?------》平面谐振会影响到以平面为参考层的信号,通过via穿过这个谐振腔的信号也会影响,但是耦合的长度很短,影响较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