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 不能勾选

楼主(2016-11-21):
如图所示,allegro 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 不能勾选。求助

网友A:
我电脑的可以勾选,不知道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电脑的可以勾选,不知道原因

我的很奇怪  不能勾选,急啊

网友B:
应该是 Setup--Unused Pads Suppression 中的 Pins 被勾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 Setup--Unused Pads Suppression 中的 Pins 被勾选了

是的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