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定义菜单重复加载

楼主(2016-11-21):
我是新建了一个 menu.il ,再在allegro.ilinit 中加载的
下面是menu.il最后几行代码
        let( (q)
        q = axlUIMenuFind(nil -1)
        res = axlUIMenuInsert(q skillToolsMenu)))
axlTriggerSet('menu  'toolmenucreat)

不知道是不是安装了EDA365 SKILL的缘故,打开ALLEGRO后,菜单先是瞬间在help左边出现,
过了一会EDA365 SKILL加载完了,菜单就又加载了一次,在 EDA365 SKILL的右边
导致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菜单,我按照下面链接的帖子修改过,但还是一直不成功,怎么破T^T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17180-1-1.html

网友A:
EDA365 SKILL考虑兼容15.X版本使用了axlUIMenuLoad, 这个函数会激活axlTriggerSet('menu  'toolmenucreat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DA365 SKILL考虑兼容15.X版本使用了axlUIMenuLoad, 这个函数会激活axlTriggerSet('menu  'toolmenucreat)

那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要再次加载呀?
我参考XYX365的方法加了个判断语句,但加了后菜单反而加载不了了
procedure(fnDynamicMenusTrig(tMenuFile)
        let((xMenuID)
                when(tMenuFile == "allegro" ;只判斷第一次載入及執行,如果沒有此判斷的話,有其他程式也是使用動態選單時,就會再加載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MenuID = axlUIMenuFind(nil 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UIMenuInsert(xMenuID lSkillMenu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)
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要再次加载呀?
我参考XYX365的方法加了个判断语句,但加了后菜单反而加载不了了

可以贴下你添加后的部分代码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贴下你添加后的部分代码看下
defun(toolmenucreat (arg)
SKILLToolsMenu = '(
     (popup "Skill")
         )

procedure(toolmenucreat(tMenuFile)
        let((xMenuID)
                when(tMenuFile == "allegro" ;只判斷第一次載入及執行,如果沒有此判斷的話,有其他程式也是使用動態選單時,就會再加載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MenuID = axlUIMenuFind(nil 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UIMenuInsert(xMenuID SKILLToolsMenu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)
)
)
axlTriggerSet('menu  'toolmenucreat)

改成这样后菜单就没有了~谢谢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改成这样后菜单就没有了~谢谢~
procedure(toolmenucreat(tMenuFile)
let((xMenuID)
        SKILLToolsMenu = '(
                (popup "Skill")
        )
        when(tMenuFile == "allegro" ;只判斷第一次載入及執行,如果沒有此判斷的話,有其他程式也是使用動態選單時,就會再加載一次
                xMenuID = axlUIMenuFind(nil -1)
                axlUIMenuInsert(xMenuID SKILLToolsMenu)
        )
)
)
axlTriggerSet('menu  'toolmenucreat)

网友:
16.6测试通过,可以粘贴到allegro.ilinit中测试下

可以了!版主太棒了~~~!!!!♪(^∇^*)

网友B(2017-08-23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,不过我的两个菜单,,一个中文正常显示一个是乱码的,。请问你这问题现在解决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,不过我的两个菜单,,一个中文正常显示一个是乱码的,。请问你这问题现在解决了吗

解决了,参考7楼的代码就OK了

网友C(2019-04-20):
麻烦问一下:when(tMenuFile == "allegro" ;只判斷第一次載入及執行,如果沒有此判斷的話,有其他程式也是使用動態選單時,就會再加載一次

如果我想在封装制作环境(pcb_symbol),也调用菜单,要怎么改?

网友D(2020-06-03):
引用 网友C:
麻烦问一下:when(tMenuFile == "allegro" ;只判斷第一次載入及執行,如果沒有此判斷的話,有其他程式也是 ...

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怎么修改这个程序在封装模式也可以调用菜单?

网友E(2020-07-18)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怎么修改这个程序在封装模式也可以调用菜单?

        when((tMenuFile == "allegro")||(tMenuFile == "pcb_symbol")

网友(2021-02-23):
我近期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

网友(2021-06-17):
    参考7楼的写法,菜单不显示了,请问最后修改了哪里?

网友(2021-12-01):
引用 网友E:
    when((tMenuFile == "allegro")||(tMenuFile == "pcb_symbol")

    好的谢谢,当时自己琢磨也解决出来了

网友(2022-09-05)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,不过我的两个菜单,,一个中文正常显示一个是乱码的,。请问你这问题现在解决了吗

    你好,请问乱码的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F(2023-02-13):
引用 网友E:
    when((tMenuFile == "allegro")||(tMenuFile == "pcb_symbol")

    如果要在多人协作模式加载,这里要怎么给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    如果要在多人协作模式加载,这里要怎么给

    已经知道了

网友(2023-10-12):
    终于在这里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