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Logic Assign Refdes

楼主(2016-11-21):
    请教下,Logic下拉菜单下面的Assign Refdes 具体的用途是什么?

网友A:
    我用得少 就是先调用PCB封装放置 此时位号为如C*  N多个    再导入网表   然后用这个功能 点击原理图的如电容 就可以关联了
主要是不用一个个去找位号  看习惯 反正就那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用得少 就是先调用PCB封装放置 此时位号为如C*  N多个    再导入网表   然后用这个功能 点击原理图的如电 ...

感觉实用性不是很强。还是得一个个点选,才能assign

网友B:
    這個真的是習慣問題 , 應該只有 " 非常資深 " 的工程師會用這個功能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這個真的是習慣問題 , 應該只有 " 非常資深 " 的工程師會用這個功能吧!

    恩恩,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