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急!~~~救急!!!大神们~~在线等!!!

楼主(2016-11-21):
AD 画了一半的图转入pads画 好 现在想转回去AD~发现PADS 里面地下出现这个问题,一堆地线飞线 请问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??? 救急~~~~5 `  F" b- q  y' z

网友:
进行长度最小化

网友:
快捷键:ctrl+m,如果还是不行,可以将鼠线隐藏。

网友:
在颜色设置那里把所有项目都显示,看看是不是有些你不知道的东西,比如铜皮

网友:
楼上说的正确

楼主:
还是没解决

网友:
先把GND  Setup进层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