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放置器件问题

楼主(2016-11-22):
    如下图,点击Manually没有反应。手动放置器件的界面不见了。命令行提示Select elements to place using tree view。用的版本是allegro16.6

    file:///C:\Users\sapphire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397537434\QQ\WinTemp\RichOle\1NWHA}2WM7S}6BB%]N[6U`Q.png

网友A:
    说明没有未放置的 symb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明没有未放置的 symbol

    不是这个原因。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,那遇到把原理图相关的器件都放好的情况下,就不能添加机械类器件了一个道理呀

网友B:
    窗口是不是隐藏了或者拖到别的地方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不是这个原因。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,那遇到把原理图相关的器件都放好的情况下,就不能添加机械类器件了一 ...

    你的连窗口都弹不出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连窗口都弹不出来?

嗯 就是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窗口是不是隐藏了或者拖到别的地方了

我试过重新打开BRD文件,也试过打开另外的板子,以及重置UI都没有效果

网友:
    我的能弹出这个窗口也有这几个字啊,我怀疑是你在自定义里面把它关掉了

网友C:
    你的电脑前接过两个显示器没有,是不是被拉到另外一个显示器上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的电脑前接过两个显示器没有,是不是被拉到另外一个显示器上去了

验证了一下,也不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C:
    是不是没有画板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是不是没有画板框

不是的哦,换了几块单板试过都没用,到时候重装下软件算了

网友D(2019-11-05):
    你好,后面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吗?我现在也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你好,后面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吗?我现在也出现这样的问题

    我之前也遇到过  后来重装软件了

网友:
    我也是重装了软件,解决的

网友(2020-07-22):
    刚在坛子里有大神分享了方法可以解决,亲测可用!

把软件关掉,然后将 pcbenv 目录下的 allegro.geo, allegro.ini 和 allegro.mru 文件删除,再打开软件就OK了.

网友(2023-04-23):
    allegro 16.6 Place manually 界面都没有的解决办法。这个是正解:把软件关掉,然后将 pcbenv 目录下的 allegro.geo, allegro.ini 和 allegro.mru 文件删除,再打开软件就OK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