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移动走线后走线变细!

楼主(2016-11-22):
allegro中已经走好的线,通过slide移动走线以后,移动过的走线就会变细,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那是规则定义如6mil的线宽,你走的是8mil的线宽,推挤线时会变成规则的线宽6mil

网友:
变小的线应该是设置规则中的线宽,检查下线宽的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是规则定义如6mil的线宽,你走的是8mil的线宽,推挤线时会变成规则的线宽6mil

这个在哪里设置呢?

楼主:
找到了,谢谢各位~

网友:
    你在移动的时候选择了零mi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