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6补丁079怎么导入Altium的pcb?

楼主(2016-11-22):
allegro 16.6补丁079怎么导入altium的pcb?

网友A:
    切换到Orcad PCB Designer Professional,Import/Translators下有导入Altium PCB选项。

楼主:
    谢谢,但是我转换后走好的线都没了,零件也都是unplaced状态,是没转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切换到Orcad PCB Designer Professional,Import/Translators下有导入Altium PCB选项。

谢谢,但是我转换成brd文件后,走好的线都没了,零件也都是unplaced状态,是没转好吗?

网友B:
    把组件更改一下,如图示:

    在Allegro中,执行File->Import->CAD Translators->Altium PCB,选择PCB文件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把组件更改一下,如图示:

在Allegro中,执行File->Import->CAD Translators->Altium PCB,选择PCB文件 ...

哇,阿杜老师居然来了!
我打开没有这个选项啊?

网友:
    我的安装079破解包后也没有这个选项。在import选项中也没有导入altuim pcb选项,没有破解好,请问高手,是什么情况?是破解包的问题还是安装文件与破解包不匹配?还是需要另外的特殊操作?请指点。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破好

我的安装079破解包后也没有这个选项。在import选项中也没有导入altuim pcb选项,没有破解好,请问高手,是什么情况?是破解包的问题还是安装文件与破解包不匹配?还是需要另外的特殊操作?请指点。谢谢。

网友(2020-10-16):
    我也遇到过我的补丁是115也不行

网友C(2020-12-29):
    在哪里下载补丁包呢 怎么使用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哪里下载补丁包呢 怎么使用呀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212254-1-1.html

网友:
    打开allegro--选择插入---选择CAD translators----选择altium PCB,选择路径导入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