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,出光绘文件,短路

楼主(2016-11-22):
    今天出了一个光绘文件,导入cam350进行ipc356比对,所有的电源跟地都短路了,确认了一下午,基本都是短路的,之前机会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,不过以前遇到过allegro数据错误,过孔不避让铜皮短路,被板厂检查出来了,但是没法定位,后是无意找到了那个过孔,我想问一下,cam350发现短路了,这么具体定位,好像cam350不具有这样的功能??求怎么定位

网友:
    allegro不会看DRC吗? 正负片都可以检查,默认设置都是全开的。

网友:
    allegro里那么多DRC检测项目,除非输出GERBER的问题,否则怎么还用在CAM350里发现那么严重的错误!

网友:
    重来不用365 从没问题

网友:
    所有的电源跟地都短路了---看看你cam350 layer set是否正确?导入cam350时钻孔的精度、格式是否和你设计文件是一致的?最好同步检查下PCB,确认是否真的存在短路。

网友:
    有没有可能有些通孔类器件建库的时候没加antipad,plane层你又用了负片

网友:
    allegro估计没打补丁,以前也遇到这情况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