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脚出线方式比较

楼主(2016-11-23):
   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如下图有两种芯片脚的出线方式,想请教下哪一种更好,还是说不同种类的芯片会分不同的走法,还希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。谢谢!

网友A:
    二图比较好,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图比较好,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

不应该是图一更好吗?说什么和芯片内部一脚的电感和电容有关?但具体我也不清楚。有知道的大神希望回复下。谢谢!

网友:
    两个问题都不大 我们一般都按照第二走 第一也没啥吧  需要这么细?

网友:
    我一般也是走图2的方式,如果图1出线的话,孔就放右边了。

网友:
    你老大教我的时候说图一比较好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图一好.

    你好,能告诉下为什么吗?或者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下。谢谢!

网友:
    各家公司不一样,

网友C:
    过孔打在焊盘上,对工艺不太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过孔打在焊盘上,对工艺不太好吧

太密了,不过还有电镀填孔的,所以不用担心

网友:
    图二好, 原因是寄生参数相对较小。 对于信号来说,能走短线,绝不走长线;

网友:
    从芯片的侧脚出线没问题的

网友D:
    其實沒有好壞 , 主要還是看阻抗匹配.
如果pad 形成的雜散電容量高 , 那就要想辦法用電感去耦合降低阻抗 , 就有可能發生由 Pin pad 出線後@pad 走半圈的作法.
    如果是後面的走線長所造成的電感量較大 , 那就可能以舖銅塊的方式來增加局部雜散電容來解決電感問題 ( Intel 的 Tab Routting )

网友E:
    DFM上会要求走线从焊盘的短边出线,但对于这个芯片来说,焊盘足够宽,所以用图二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其實沒有好壞 , 主要還是看阻抗匹配.
    如果pad 形成的雜散電容量高 , 那就要想辦法用電感去耦合降低阻抗 ,  ...

你好,请问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看看吗? 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DFM上会要求走线从焊盘的短边出线,但对于这个芯片来说,焊盘足够宽,所以用图二即可。

谢谢,杜老师!

网友:
    我一般遇到这种都是选图二然后加泪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