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,allegro新建封装的时候定origin到shape center 的时候报错

楼主(2016-11-23):
请教各位大神,allegro新建封装的时候定origin到shape center 的时候报错could not satisfy the snap condition using 'Shape Center' mode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不要用右键snap  在options里面选择cent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用右键snap  在options里面选择center

option里面没有center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用右键snap  在options里面选择center

谢谢啦,问题解决了,是要先选中铜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