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原理图中怎么保存原理图封装到库

楼主(2016-11-23):
DXD原理图中怎么保存原理图封装到库

楼主:
从 ORCAD可以到原理图过来,但是不知怎么把原理图封装保存加以利用做PART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从 ORCAD可以到原理图过来,但是不知怎么把原理图封装保存加以利用做PART用

    估计是应该自己在中心库中建part,把symbol和封装关联起来。

网友:
    symbol封装在sym文件夹下,不用保存。直接导入就行了。

楼主:
    vx2.0的没有这个文件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