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一下管子发热问题???

楼主(2016-11-23):
我的是1N60发热,4小时52度这样,灯是AC灯,我只是控制灯的控制脚(因为灯里面有做IC)我测试了一个控制的电流有150V,70MA这样,
而1N60是1.2A的电流600V。图中VDD是AC120V经过IN4007出来的电压150V这样。IO3.3V这样

网友:
串个限流电阻在三极管B脚试下吧

网友(点评):
谢谢 我试了一下 加了一个10K的温度还是一样

网友:
大电流高压一直用mosfet

网友(点评):
不好意思 那个就是MOSFET

网友:
输出加个电阻试试

网友:
先说一下,1.2A是极限值,现在70MA的,52度,问题不大,晶体管就是三极管二极管一般就是不要超过70度为好,如果你不放心就改用MOS管,随便达3A左右没问题

网友(点评):
谢谢 我试了一下别人做的样机比我的还容易发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