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转cadence保存类型里只有.prjpcb选项是什么原因啊?

楼主(2016-11-23):
altiumcadence保存类型里只有.prjpcb选项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A:
你的软件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软件问题

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altium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altium啊?

9.4精装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.4精装版

谢谢大神回复,还有一个问题,转出的dsn可以用cadence16.6打开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神回复,还有一个问题,转出的dsn可以用cadence16.6打开吗?

不能得用16.3以下的版本打开,打开后在保存,就能用16.6的打开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能得用16.3以下的版本打开,打开后在保存,就能用16.6的打开了

谢谢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