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CPW在HFSS仿真时端口设置问题

楼主(2016-11-23):
请教大神门在利用HFSS仿真由CPW构建的功分器怎么设置端口呢,用波端口还是集总端口,如果用集总端口怎么画积分线呢?端口是画在槽线上还是信号线上呢?如果用波端口怎么画积分线?
 本人尝试波端口和集总端口 可是每次仿真都说提示警告Portrefinement, process hf3d: '1' conductors touch lumped port '1', typically alumped port contains 2 conductors. Please verify conducting boundaries and objects are correctly assignedand touch the port.  If a Radiationboundary touches the port and it is desired for use during the port solution,select 'Use Radiation Boundary on Ports' under the Advanced tab in the SolutionSetup.
不明白是什么原因,我也没有设置辐射界啊。

楼主:
大神们帮忙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神们帮忙一下啊

网友:
6~8倍到参考层介质厚度
8~10倍信号线宽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