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中间为什么没有盖油

楼主(2016-11-24):
    请各位大神麻烦看下,为什么图片中的PFC焊盘中间的空隙部分没有盖黑油(焊盘是有镀金的),是板厂做不到,还是怎样的!!!!!!

网友A:
    是 solder mask 的原因嗎

网友B:
    这样不行吗?

网友:
    可能是间距不够吧,有的板厂要求绿油开口间距达到7mil才能做出黑油桥。你可以直接问问板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 solder mask 的原因嗎

    这个是焊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样不行吗?

正规的做法中间是要盖黑油的

网友:
    这个很多厂家都没盖黑油的!如应用在遥控器或按键板上的时候!

网友:
    If that is keypad, you do not need soldermask between pad.

网友:
    不焊接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跟工厂谈就是看gerber文件为准,只要文件没错,加工能力符合,那就是工厂做的不行。

网友:
    类似焊盘设计,中间盖油墨会导致油墨高出焊盘导致接触不良,所以不盖比盖好

网友:
    这个是按键吧,类似的都开通窗,加油会突出,手感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