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双面板敷铜GND

楼主(2016-11-24):
双面板上下两层均有信号走线,上层放置线性电源芯片和时钟分配芯片,电源线在上层走,问大面积敷铜可以只在上层吗?信号地和电源地是同一个地吗?几十兆的时钟信号对敷铜接地有没有特殊的要求?一直不大清楚敷铜GND的意义,但貌似很多双面板都这样做,而且一般两面都敷铜。

网友:
PCB对称的两层铜的量不要相差太大,容易增加生产难度,发生滑板翘曲等问题。
大面积铺地有屏蔽,回流,抗干扰等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