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如何批量隐蔽网络

楼主(2016-11-24):
如图上画红框所示。我想要的是批量隐藏它们,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吗? 谢谢 7 N8 l) X( D" X" s2 v

网友:
如果是在PCB中,把这些网络生成一个网络类, 就可以了

楼主:
我是说原理图里想隐藏它们

网友:
顏色改成底圖的顏色即可

网友(2020-07-30):
两头端口设置相同后删除线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