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2.4G 5G WiFi 顶层50Ohm射频线能否打孔换到底层走?

楼主(2016-11-24):
请教大虾: 2.4G 5G WiFi 顶层50Ohm射频线能否打孔换到底层走? 4层板,因为结构问题,产品正面朝下,天线不便于安装,希望天线IPEX座在反面。如果打孔换成,对孔有什么具体要求?谢谢!

网友(2017-03-23):
正常打孔,关键在于控制好阻抗,可以考虑将匹配放在靠近天线端,以方便调试阻抗匹配

网友:
没有问题,阻抗控制好,射频板换层 板层不要太厚即可

网友:
要打孔的话,过孔需要进行阻抗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