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输出到耳机口的耦合电容, 低成本可以选无极性么?

楼主(2016-11-24):
    各位大神,输出到耳机口的耦合电容,  低成本可以选无极性么?现在用的胆电容  100uf

    现在对成本比较在意,另外对音质要求不高。

    各位大神可以各抒己见,小弟洗耳恭听。

网友:
   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用来隔直的,是不会用钽电容的,这类电容的优势在与容值稳定,不会随着电压的变化而变化,所以一般用于电源滤波领域,特别是电池供电端VBAT的滤波,耳机端隔直电容,可以直接选II类电容,即普通的X5R/X7R类型的即可。

网友:
    其实是根据芯片要求来选的 并不是随便的

网友:
    看你对音频品质的要求如何,这个电容值会直接影响音频品质的。

网友:
    可以用无极性的,也可以用电感,我们做手机方案都这样。

网友:
    这个貌似只要够大就行吧,保证足够的低频,把截止点做低,加大电阻也可以,不过衰减就大些

网友(2017-03-09):
    要求不大的话装104方块电容就行,完全可以藕合音频,又能隔直,又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