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 SI提取S参数时候出现网格内存不足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6-11-24):
Power SI提取S参数时候出现网格内存不足是怎么回事?该怎样解决?

网友(2018-06-15):
我仿真时跑到中间也弹出这个!你的后来解决了吗?不知道加跟内存条能否解决?

网友A(2018-07-16):
同样遇到这个问题;明明还有十几G的空间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样遇到这个问题;明明还有十几G的空间;

换内存8G以上的电脑!

网友(2022-08-24):
点击菜单edit-cut-by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