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wer good circuit

楼主(2016-11-25):
請問一下如何利用MOS 電晶體等簡單的東西做一個power good電路
要確12V輸出是否良好來點LED的

网友:
可以使用一个12V的稳压管串联电阻做输入电压检测,从稳压管和电阻之间引出信号来控制NMOS导通并点亮LED

楼主:
不太懂耶可以有示意圖嗎?

网友(2017-03-21):
你这良好是怎么怎么界定,电压低于多少就不好?

网友:
芯片手册有对这个管脚的明确描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