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封装制作的问题

楼主(2016-11-25):
各路大神,我在用pads建封装的时候,自己建的焊盘未添加有solder层和paste层,通过封装向导的是添加了solder mask top层和paste mask top层的,
这样我做出来的pcb板就出现了一个问题,放在底层的带solder层和paste层的,在导出geber的时候就在顶层开了窗,图片在下面,谁能给我回复一下啊?在制作焊盘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添加solder层和paste层?还是pcb板厂会自动根据焊盘做钢网和添加阻焊?

网友:
可能是你出gerber时层的选项不对,一般情况不会这种事情。把文件传上来看一下。

网友:
关键是你的GERBER设置是否有问题,PADS有预览功能可以看到实际效果的!

网友A:
如果焊盘里设置了,就不要选重复了;如果没有焊盘没有设置SOLDER,SODER层就需要增加TOP/PAD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焊盘里设置了,就不要选重复了;如果没有焊盘没有设置SOLDER,SODER层就需要增加TOP/PADS

确实是因为焊盘设置了solder top层,因为之前的封装  有的焊盘有solder top层,有的又没有这个层,
所以我在出geber的时候就选了solder层的,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后来我把焊盘的solder层全部取消掉,
就正常了,多谢。

网友(2018-06-19):
不用添加solder层和paste层也是可以的

网友(2019-05-24):
制作器件封装的时候,solder和paste层可以加也可以不加,你这种估计是出gerbera设置哪里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