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可以设置pin中心出线吗?

楼主(2016-11-25):
如题。

网友A:
自动吸附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动吸附可以

吸附有时候还是要稍微手动控制一下的,不然还是会偏掉,能设置严格的只能在pin中心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吸附有时候还是要稍微手动控制一下的,不然还是会偏掉,能设置严格的只能在pin中心吗?

你用的低版本 或者布线方式没选对吧 点到焊盘任意位置都是中心出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低版本 或者布线方式没选对吧 点到焊盘任意位置都是中心出线的

一般是这样,只是有的时候pin上铺的铜就抓不准中心,会从铜皮上出线。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

网友(2017-04-10):
从中心抓取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