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可以检查线头只搭到一点点就算连上的问题吗

楼主(2016-11-25):
如题,有很多线都是搭到一点点就算连上了,这样生产很危险,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吗?

网友:
更改线宽检查开断路,可修改。
工厂可以帮忙修复

网友:
AD17 Rule可以檢查到這個部分

网友A:
高版本已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版本已支持

低版本就只能忍着吗?或者有什么曲线检查的方法不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低版本就只能忍着吗?或者有什么曲线检查的方法不?

楼上不是说啦 把线宽都改成1mil 甚至过孔和焊盘也减小 用来检查 那些就都成开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不是说啦 把线宽都改成1mil 甚至过孔和焊盘也减小 用来检查 那些就都成开路了

我试试看吧,这样网格铜应该也变成1mil了,可能会多出很多未连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不是说啦 把线宽都改成1mil 甚至过孔和焊盘也减小 用来检查 那些就都成开路了

不行哦,未连接太多。查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行哦,未连接太多。查不出来

道行还不够 我们之前经常用这种方法的 也可能是你确实太多没连到中心

网友:
我的走线每次都要确保每根线从起点到终点,鼠标浏览过去一整条线除了转折位置,没有多余的节点,就不会有这种线与线之间搭到一点点的问题

网友:
    出完GERBER只后会弹出一个.cam的文件,这时点菜单上的analysis------pcb design check 里面检查的最后一项就是查这个的,不过查之前最好删掉所有铺铜,铺铜里面的线也报的

网友(2020-04-20):
    兄弟,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?麻烦告诉下,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    ad软件可以检查,这里有个链接你可以去看看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1333&highlight=%C1%AC%BD%D3%B2%BB%C1%B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