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48V的电源板在做浪涌4级测试时,保险丝老是炸掉。。。

楼主(2016-11-25):
请教各位大神,是不是保险丝选小了?要跟进浪涌的电流来选吗?

不胜感激

楼主:
补发电路图,请问为什么保险丝不能放到压敏后面呢???

网友A:
建议吧保险丝放到压敏电阻后面,我之前做个AC开关电源也是这样子,直接保险丝爆了,后来直接将保险丝改在压敏电阻后面做2000V毫无压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吧保险丝放到压敏电阻后面,我之前做个AC开关电源也是这样子,直接保险丝爆了,后来直接将保险丝改在压 ...

保险丝有一个I2t的参数,你百度一下,我看了很多电源板就是保险丝一直是最前面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保险丝有一个I2t的参数,你百度一下,我看了很多电源板就是保险丝一直是最前面的。

可以,那你就要寻找那些耐压值可达4000V 的保险丝呗,或者要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请告诉我一下,谢谢

楼主:
防护浪涌最主要是的I2t这个参数要大,

楼主:
可以参考一下,华为的保险丝规范,,讲的很清楚了

网友B(2017-01-16):
建议将保险丝放在压敏电阻后面,做浪涌差模测试时,理想的泄放路径是,V+ -> PTC -> 压敏电阻 -> V-, 进行1000V浪涌测试,假设测试系统内阻10欧姆,则有将近100A瞬态电流要经过这条路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将保险丝放在压敏电阻后面,做浪涌差模测试时,理想的泄放路径是,V+ -> PTC -> 压敏电阻 -> V-, 进行1 ...

谢谢您专业的回复与帮助,此问题已经解决了。8楼中附件有很详细,

网友(2017-05-28):
保险丝选型规范很有用。

网友(2017-07-11):
引用 楼主:
可以参考一下,华为的保险丝规范,,讲的很清楚了

学习了

网友(2017-08-11)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您专业的回复与帮助,此问题已经解决了。8楼中附件有很详细,

    问题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