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关于苹果充电线的

楼主(2016-11-27):
    自己制作的5V充电器   12V输出  5V---4A输出   输出只有+5V和GND    接上USB插头后充不进电(因为USB插头没有接d+和d-)  要怎么处理才能让我的苹果6充电
   或者各位有什么好的资料  可以参考下

网友A:
    道听途说下哈,据说苹果在所有配件里面都加了认证芯片,只有设备读取到了正确的ID之后才能使用,苹果的充电线也是一样,而这个芯片只有苹果可以提供,ID也是他们制定的,所以要是有人要给苹果做配件,必须从他们那里买,也比较贵,基本一个配件的大部分利润都得贡献给他们,苹果够黑的吧?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国内有些高手可以破解这些芯片,卖些便宜的苹果配件。最后回到正题,也许是楼主自己做的线没有这个IC,所以不能充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道听途说下哈,据说苹果在所有配件里面都加了认证芯片,只有设备读取到了正确的ID之后才能使用,苹果的充电 ...

    目前IC已经找到,拿到样品后焊接后能够接到充电器上   看来国内的解码高手还是挺给力的,有专门做这些IC的,不过都大同小异啦,

网友(2017-01-03):
    D+ ,D-都是需要识别ID的不然就只有几百MA的电流充电

    苹果2.1A充电的话, D+ 2.7 V  D-  2.0V    D+ D-直接短路的话可以有500MA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