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2个问题

楼主(2016-11-28):
设快捷键问题:
1.allegro如何设置一键打开及关闭所有层?
2.如何同时打开某几个层,如1、3 、4、顶层丝印、顶层阻焊

网友A:
先设置好gerber  按照光绘打开也挺方便其实

网友B:
用脚本嘛,后面再设置快捷键,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设置好gerber  按照光绘打开也挺方便其实

这样感觉还是有点慢,像PADS输入 Z+......,即可打开任意一层或任意几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脚本嘛,后面再设置快捷键,就可以了

明白,看来ALLEGRO没设置好是很难提高效率,要学好这个软件快捷键也是个重点啊

网友:
使用colorview create ,和 colorview load 就可以了
将你要显示的层保存为一个*.color文件,再设置一个快捷键定义 colorview load 这个动作,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
具体的步骤可以百度下看看

网友:
方法一:录制脚本,方法二:设置artwork,在visibility中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