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里面,2D线在区域外,无法输出.谁知道怎么删掉这区域外的线?

楼主(2016-11-28):
在输出CAM文件选择2D线时就显示出来的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试了很多方法也没有搞定,不知道哪出错,还是这软件的问题,

网友:
在你 能够 选中任何一条2D线的时候按ctrl+A,就能选中PCB文件中的所有2D线,然后delete全删掉。删之前把不希望删除的内容做好reuse就能搞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