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出点主意?产品总烧短路问题???

楼主(2016-11-28):
我们现在做了一批样品,电源是供5V的,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5V电源焊反就会烧我后面的电路,
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办法不,我朋友说在5V输入串上一个二极管,也有说并上一个二极管。还有更复杂的就不说了。
我要怎么弄呢?如果可行我应该加什么型号的呢?后面吃200MA电流。

网友:
在输入端串个普通的二极管就行,注意正向电压降会不会影响到你后面需要用的电压,200mA电流,选个If=500mA左右就行

网友(点评):
哦哦 是呀 应该是可以的,

网友:
    二极管的压降太大,建议串MOS ,防止接反。

网友A:
    你的意思是+ -焊接反么  一般做法是接肖特基二极管  可靠性高的会用热插拔芯片之类的

网友(点评):
是的 那是串吗?还是并呀?

网友:
    djadfas对的,200mA,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肖特基二极管可以防止反接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+ -焊接反么  一般做法是接肖特基二极管  可靠性高的会用热插拔芯片之类的

    串到+

网友:
    串接一个肖特基三极管。

网友:
    不在乎功率损耗的话,可以放一个全桥电路,这样5V/GND插反了也一样能用

网友:
    串一个IN4007(1A)就足够你用!

网友(2017-01-11):
    建议使用肖特基二极管,比如1N5819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