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金属化孔制作

楼主(2016-11-28):
非金属化孔制作疑问:PCB做一个一个非金属孔,需要做一个和孔等大的焊盘或者一个很小的焊盘,然后在做一个阻焊。
想问一下,不做焊盘和阻焊,有问题吗?

网友:
不作焊盘没有问题 没有阻焊还是有可能有问题 除非工厂那边帮你加上了 建议保留阻焊

网友:
没得问题的,有等大或较小的焊盘在钻孔的时候焊盘会被钻掉的,阻焊也可以不要,但是一般都是加了的

网友(2020-01-07):
可以不做焊盘,不做阻焊孔内会有绿油,NPTH孔主要用于定位,用的时候绿油会掉,影响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