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232 to USB converter IC 问题

楼主(2016-11-28):
各位前辈们,小弟询问市面上是否有那一家厂商有在作 RS232 (接PC端) to USB converter IC?
目前找到的都是USB (接PC端) to RS232 IC 及 USB (接PC端) to RS232 cable,thx.

說明必須這樣做的理由,大家能提供更好的建議!^_^

网友:
如果你的 MCU 支援 USB Host 和 USB Virtual COM,把 USB to UART Bridge 反過來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TI和maxin都有吧 我只用过uart到USB或者uart到232  没用过232电平到usb 但坑定有

网友:
没听说过 应该有吧 但大家都是把常用通用的接口转成   不常用的接口  还有距离因素什么的  比如USB转其他,这么反过来貌似没什么价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