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过broadcom的plc(电力线载波)方案吗?

楼主(2016-11-29):
有谁知道,对比高通的 ar7420,或INT6400哪个性能更好?
为什么整个网上找不到详细的数据手册?

楼主:
还有,为什么都查不到最大组网数量这个参数呢?高通的芯片都有写最多16或64个设备组网。

网友A:
INT6400
Frequency Band = 2 – 30 MHz
Network Standard = HomePlug AV
Supported Data Rates = 200 Mbps PHY rate

AR7420
Frequency Band = 2 – 68 MHz
Network Standard = IEEE 1901 and HomePlug AV
Supported Data Rates = 500 Mbps PHY rate

用不著的話,再好也沒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NT6400
Frequency Band = 2 – 30 MHz
Network Standard = HomePlug AV

谢谢!
但一般问很多厂家的人都说做工程的话 INT6400比7420好,说抗干扰更强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!
但一般问很多厂家的人都说做工程的话 INT6400比7420好,说抗干扰更强,这是为什么?

詳細不是很清楚,但傳輸速率越低抗噪聲能力越強,這不是課本教的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詳細不是很清楚,但傳輸速率越低抗噪聲能力越強,這不是課本教的嗎?

这只是一方面而已。
从技术参数来看,6400传输频段在2~30M,新的产品在2~60M,可以采用更多的子频段进行传输,抗干扰更强。

网友(2022-06-13):
青岛嘉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--专注于电力载波通信设备研发 技术支持:15564870569,刘工 致力于宽带载波通信模组,电力载波智慧路灯控制器,电力载波光伏关断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