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自动将生成的光绘文件放入一个文件夹呢?

楼主(2016-11-29):
有没有这样的skill

我的思路,生成之后,将文件移动到这个文件夹。

skill怎么移动文件到别的文件夹?

网友A:
user preference里面可以设置把gerber放在指定文件夹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er preference里面可以设置把gerber放在指定文件夹里面

怎么设置?

网友:
setup >> user preference >> file_management/output_dir

网友B:
pcb出gerber时,会自动在同pcb的目录下增加这个文件名

网友:
也可以用对文件操作的 和相对路径 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cb出gerber时,会自动在同pcb的目录下增加这个文件名

这个设置好,很多设置才知道怎么用,多谢分享!

网友:
set ads_sdplot = log
set ads_sdreport = log
set ads_sdart = gerber
set ads_sdlog = log
我都是在env文件里加上这几句,一些log文件也另外弄个文件夹丢进去~

网友:
    直接创建新文件夹于当前目录,然后输出的光绘文件直接指向新建文件夹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