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移线命令Route-Slide Option面板里面几个不常用选项的含义

楼主(2016-11-29):
    Route-Slide Option面板里面Vertex Action,Auto Join,Extend Selection这个几个选项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啊?书上的没看明白,希望知道的大侠能形象的讲解下

网友A:
    Vertex Action:拐点圆弧或者45或者移动 倒是经常用 其他没注意

网友B:
    啥个版本的呀?我咋个都找不到这指令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啥个版本的呀?我咋个都找不到这指令?

16.6

网友C:
    Auto Join,勾上的时候移线的时候两平行会自动合并在一起。之前版本是做不到的
    Extend Selection,勾这个,移线时一般是连着三段一起走,绕线的时候很好用。也差不多就是166以下版本把segment改成100以下的做法差不多的

网友:
    vertex action 是几种移动线的模式 你可以试试看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ertex Action:拐点圆弧或者45或者移动 倒是经常用 其他没注意

    试了下,发现用这个功能还不如用自动圆弧的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Auto Join,勾上的时候移线的时候两平行会自动合并在一起。之前版本是做不到的
    Extend Selection,勾这个 ...

非常感谢,终于知道是什么意思了!感觉实用性不是太大

网友:
    非常感谢,终于知道是什么意思了!感觉实用性不是太大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