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找不到

楼主(2016-11-30):
放置器件的时候提示有个器件的pad找不到,检查了库路径,也检查了我的库,是有它提示的这个pad文件的,找不到原因啊!
然后我就把这个封装给删除了,自己新建了一个封装,命名跟之前一样,pad我也新建了一个,但是pad的命名改变了,然后我再放置器件,这时候神奇的一刻发生了,他还是提示我pad找不到,而且居然提示的这个找不到的pad的名字是修改之前的那个pad。这不科学啊,我自己新建的封装,之前的封装都已经被我删除了,怎么在放置器件的时候还会提示跟上一个封装相关的东西呢?
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大神,求帮助啊!

楼主:
没人理我哦

网友:
可能是特殊字符导致的

网友A:
上传封装,我现在有时间,帮你找原因

网友:
封装数据损坏?

网友:
是不是没更新txt文件,要重新生成create  Device

楼主:
哎,发现问题了,库路径的优先顺序的原因,可能是我排在前面的库路径中包含有这个封装,而那个封装用的还是之前的PAD,就会导致报那个PAD的错,调换了一下库路径优先顺序就搞定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传封装,我现在有时间,帮你找原因

哎,发现问题了,库路径的优先顺序的原因,可能是我排在前面的库路径中包含有这个封装,而那个封装用的还是之前的PAD,就会导致报那个PAD的错,调换了一下库路径优先顺序就搞定了!谢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