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号随器件旋转

楼主(2016-11-30):
各位大神,如图所示,在expedition pcb里,旋转器件后,对应位号不能跟着旋转,还要再转到绘图模式,才能旋转位号。怎么设置能让位号随器件一起转,谢谢!

网友A:
到选择模式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到选择模式就可以了

能不能详细点,布局模式、布线模式、绘图模式,怎么选这个“选择模式”呢,新手,请多多指教,谢谢

网友:
在editor control 里面,parts面板下,应该有一个  Ref des选项:rotate  with Part!自己找找看!

网友(2017-01-04):
LZ说的是,是有这个设置,但是其实效果也不是太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