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两条线之间的等长及匹配问题

楼主(2016-12-01):
如图,我设置的差分规则是最大不匹配长度是500,差分线是按照规则走的,但是每次检查出来都是不匹配长度都超过500,线总长才700多,请问是哪里的规则设置的不对?

网友A:
把500改成500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500改成500000

那不是相当于不设这个规则了吗?有的差分是需要控制这个不匹配长度的,况且我的走线没有500多的不匹配,他是如何算出来的不匹配长度的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不是相当于不设这个规则了吗?有的差分是需要控制这个不匹配长度的,况且我的走线没有500多的不匹配, ...

这个规则就没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规则就没用

不可能吧,总会有原因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可能吧,总会有原因的吧。

聊不下去了 从来都是把值设顶

网友:
我一般设置成9999,哈哈,9代表多。

网友B:
    这是不耦合的长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不耦合的长度

我知道这是不耦合长度,我的意思是我的不耦合长度没有达到软件检测出的那么长,我总线长才700多,一路上手工量线宽和线距都满足差分规则,软件还是报错500多不耦合长度。

网友:
    差分的等长不要用未匹配的长度去检查,直接按长度做等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