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与PCB关联问题

楼主(2016-12-01):
Capture 导出网表无报错,allegro导入网表无报错,给PCB中器件高亮的时候,原理图中的器件无法被选中,capture中也设置了关联的啊,但是有一部分座子类的器件又能关联。还有个奇怪的现象,我高亮PCB器件的时候,原理图中会有一栏提示我说找不到这个器件,但是我自己去原理图中搜索又是能找到的!见图

楼主:
我是在PCB中给U7000上色,然后到原理图中看到这个情况的!关联也是设置了的!

网友A:
这个问题很常见 你orcad部分芯片位置参数没有传递过去  orcad的name属性需要iNSxxxxxx  原因:直接复用别人原理图
解决方法:将所有页 保留位号copy一次新的原理图 再出网表倒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很常见 你orcad部分芯片位置参数没有传递过去  orcad的name属性需要iNSxxxxxx  原因:直接复用别人 ...

“orcad的name属性需要iNSxxxxxx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?不太明白!

网友:
        深圳捷多邦线路板拥有专业的PCB Layout设计团队及丰富的EMC/EMI/SI经验,对电子产品,开关电源,模  拟/数字板,及数码产品有相当丰富的经验。 现承接项目:各种消费电子和自动控制类电子产品设计,如 电脑主板、笔记本主板、显卡、车载导航、安全监控、路由器、LED灯板等各类PCB Layout外发设计。 设计软件:PADS、Allegro 提供文档:线路图、结构档、技术规范要求 合作厂商:微星(MSI)、精英(ECS)、七彩虹、洲明等 我们拥有强大的骨干团队和资深工程师,交货迅速,价格合理,保质诚信。期待与您合作   欢迎新老客户咨询 在线计价系统:http://www.jdbpcb.com/layout/ 联系电话:13265692350(廖先生) QQ:117435544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“orcad的name属性需要iNSxxxxxx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?不太明白!

原理图里面的属性 你双击那个不能关联的part  看看 Name的属性是否类似INSxxxxx   不然是无法关联的 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新copy一次

网友B:
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,重新在导1次网表,在到pcb中导入,一般都可以关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,重新在导1次网表,在到pcb中导入,一般都可以关联

如果只是导个网表这么简单的话,我也不得发帖子求答案了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里面的属性 你双击那个不能关联的part  看看 Name的属性是否类似INSxxxxx   不然是无法关联的  最 ...

大兄弟啊,我是做PCB的,原理图的操作的不是太多呢,再请教下,怎么复制原理图的时候保证位号不变?我的确去复制了,但是我忽略了保证期间位号不变的事情,结果导进去,有些多section的器件位号就排出了问题,封装就错了。50多页原理图,看来要重新复制了,心好累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兄弟啊,我是做PCB的,原理图的操作的不是太多呢,再请教下,怎么复制原理图的时候保证位号不变?我的 ...

你不能关联的有多少 少的话就在原来的里面复制  删除不能关联的   多的话 新建一个工程 把所有页都复制一遍  勾选保留位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能关联的有多少 少的话就在原来的里面复制  删除不能关联的   多的话 新建一个工程 把所有页都复制一 ...

嗦嘎,原来在这里哦!好的,我再试试!谢了!

网友(2021-05-20):
    DSN的文件名如果有空格或者不规范的英文,也会出现能导出网表,但是不能交互的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