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求助,请问SFP共模回损不过怎么解决?SCC11 SCC22。

楼主(2016-12-01):
各位前辈,请问SFP共模回损不过怎么解决?SCC11 SCC22    ≤-7+1.6*f

网友A:
建議可以去查一下SFP connector本身是否就有問題,
或是加長走線去衰減反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議可以去查一下SFP connector本身是否就有問題,
或是加長走線去衰減反射

谢谢~

网友(2017-03-03):
是否有解掉你的疑問?

网友(2017-04-26):
你是做模块还是连接器啊,连接器 S 参数有硬性要求,模块的话 还是以眼图 误码率 为准

网友(2019-05-27):
共模回损影响因素有哪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