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钟振还是晶振的连接方式

楼主(2016-12-01):
晶振一般都是有要接两个电容的,不需要电源供电的,而这个接法看不懂.

网友A:
(⊙o⊙)…有源晶振( ⊙ o ⊙ )啊!

wa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(⊙o⊙)…有源晶振( ⊙ o ⊙ )啊!

有源晶振就要电源供电吗,怎么只有一个脚输出.

网友(点评):
可以不供電,頂多就不會動罷了!>_<|||

网友:
晶振分别有源晶振与无源晶振。这是有源晶振

网友:
四级会员了?

网友:
    有缘晶振没有过?

网友:
    有源晶振,无源是晶体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太low了

网友(2017-01-11):
    这是晶振的标准用法

网友:
    这个是有源晶振,看设计图上有COLAY设计,R402是NC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