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D323 中的323指的是什么?

楼主(2016-12-01):
1. 如下图, SOD323中的323指的是哪个参数。
2. 别的器件比较显见。这个SOD323,似乎跟哪个参数都对不上。
谢谢!

网友A:
根據封裝定義來看 SOD123 最大、SOD923 反而最小,應該只是照序號編排,和尺寸大小無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據封裝定義來看 SOD123 最大、SOD923 反而最小,應該只是照序號編排,和尺寸大小無關。

谢谢, 超级
有点道理, 怪不得,我找不到, 数字与尺寸之间的任何对应关系。
这个思路,令我眼界开阔。
能否把123 to 923的尺寸表格,附上一张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 超级
有点道理, 怪不得,我找不道, 数字与尺寸之间的任何对应关系。
这个思路,令我眼界开阔 ...

你怎麼知道我有這東西?

给力

网友:
狗哥的资料还真是全啊,呵呵

网友:
    狗板啥资料都有啊,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