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A顏色顯示問題

楼主(2016-12-01):
為何我紅框部分都是 standard VIA
1, 可是為何兩者顏色會不同 ??
2, 我下 DO 命令, 為何只有右邊的 VIA 會顯示通孔 ??

网友A:
因为这个网络高亮分配了颜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这个网络高亮分配了颜色

請教, 這個高亮要如何取消 ??? 我找來找去都沒作用 !!!
我有很多個高亮 VIA, 在圖上,不知是在哪被設了高亮點
我點來點去,找半天

网友:
    试试快捷键N,N-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請教, 這個高亮要如何取消 ??? 我找來找去都沒作用 !!!
    我有很多個高亮 VIA, 在圖上,不知是在哪被設了高 ...

    按键ctrl+alt+n,把view list下面的网络remov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键ctrl+alt+n,把view list下面的网络remove

謝謝,正解

网友(2017-08-09):
    是不是指定了颜色的net所打的via都显示不出钻孔?有解决方法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