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问15.51版本怎么获取padstack的holeType参数?

楼主(2016-12-02):
请问15.51版本怎么获取padstack的holeType参数?
16版本可以根据pin->definition->holeType
15版本没有这个参数可以获取
oval_slot和rectangle_slot可以根据drillFigureName判断,因为钻孔类型和符号是绑定的
但是circle_drill的钻孔符号是可以任意定义的

网友A:
判断完oval_slot和rectangle_slot后,剩下的就是circle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判断完oval_slot和rectangle_slot后,剩下的就是circle了。

可我circle_drill也可以用oval_slot的figure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我circle_drill也可以用oval_slot的figure啊

执行前先RESET一下所有的figur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