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得到color颜色调色板的axl函数

楼主(2016-12-02):
如何得到color颜色调色板的axl函数
就是调用调色板,然后自己选择颜色,然后确定后,
得到RGB颜色的列表的axl函数?

楼主:
有木有大神知道啊?

网友A:
我是把每一层选好自己想要的颜色,然后把每一层的颜色输出,记下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把每一层选好自己想要的颜色,然后把每一层的颜色输出,记下来

谢谢
暂时就按照这种方法做喽

网友B:
这个函数axlIsHighlighted可以记录颜色,再用这个函数axlHighlightObject输入颜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函数axlIsHighlighted可以记录颜色,再用这个函数axlHighlightObject输入颜色

非常感谢!